SONY HM55芯片组 MBX-224有改集显的机会吗?

楼主(2020-12-06):
今天有一台SONY HM55  MBX-224的主板需要改集显
所以就查到下面这贴子,说是改成功了的
索尼 版号 MBX-224 不显,改集显-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但我仔细分析了一下, 屏线接口的信号,仍是从独显的芯片出来的
并没有从南桥或CPU出来
这样改集显,能成功吗?

请各位大师解答,谢谢

网友:
www.chinafix.com/thread-1207004-1-1.html
本人按上面链接的方法  改了之后     我的确定是独显坏了
还是开机无显示,键盘按大小写,灯有变化
上面的方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