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sw9维修不通电

楼主(2020-12-06):
客户拿来一台飞利浦190sw9老显示器,报价100,没想到客户毫不犹豫说修吧!描述不通电,通电指示灯不亮。暴力拆开发现没什么异常,裸板测量电压均正常,屏线插上瞬间指示灯熄灭,不差屏线白屏显示正常,测量屏后级无短路,考虑是电源版故障带不起负载,把屏保险拆掉后级单独给5v供电屏幕正常显示了,和想的一样,带不起来负载保护了。于是更换5v滤波电容,故障依旧。老机器不想折腾直接12v改个5v吧。此机器修复。

网友:
恐怕不耐用啊,那样搞

网友:
电源板本身就有5V

网友:
这个显示器都不值100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充电宝的板子也可以,佩服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5v带不动负载用电源表单独供电看电流多少,负载正常的话修电源还是简单的。

网友:
100加几十可以换一台二手的了

网友:
路过
日常逛论坛

网友(2021-01-23):
把前级那个小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感觉你这充电宝的板子坚持不了多久还得返修,直接用通用12v+5v电源板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