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g552vw 二修板 不过内存怀疑cpu

楼主(2020-12-06):
cpu查下来震惊了。我想问候上家

同行考验同行

网友:
这是掉了一堆点?

网友A:
这样掉点是摔的吧

网友B:
你要问候上家干嘛,一个图掉点上下也对,没看到飞线补绿油痕迹,反而很像你搞掉点的,封胶是你处理了吧,补补点 飞线 也没啥难度了吧

网友:
这TM 上家用用刀片从下面进去一顿乱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问候上家干嘛,一个图掉点上下也对,没看到飞线补绿油痕迹,反而很像你搞掉点的,封胶是你处理了吧 ...

对比第一脚位置

网友:
下次修不好 机器。就用刀片往cpu下面一顿乱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掉点是摔的吧

亏你做维修的。  你见过只摔中间不摔4个边角的吗?。软刀片人为捅进去的搞的。

网友:
掉点是摔的吧

网友C:
修不了就退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不了就退

报废处理。 小伙

网友:
我有这个主板、好的、

网友:
现在维修本来就不容易

网友:
拆卸手法还以为这是苹果CPU呢

网友:
有生意做不错了,别抱怨了。

网友:
上家修好就没你的事了

网友:
掉点了,不好弄了

网友:
这样的主板修起来很累   说不准电阻都被换了一大堆  遇到这样的直接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