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笔记本恢复BIOS默认

楼主(2020-12-06):
请求各位大佬大神帮帮忙,这个没有小电池恢复BIOS设置,除了刷BIOS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吗?或者各位有BIOS的发来试试看

网友A:
这个没有小电池吗 是不是电脑电池没电了

网友B:
不用刷,  退出大电池,就是恢复默认了

网友:
都是跟苹果学的。大电池也当小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刷,  退出大电池,就是恢复默认了

这类板子断电恢复默认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刷,  退出大电池,就是恢复默认了

一样的,TMD,改了BIOSwin7格式之后就没有显示了,早知道就不接了,搞死了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小电池吗 是不是电脑电池没电了

没有小电池,大电池有点,就是不给你显示,外接也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TMD,改了BIOSwin7格式之后就没有显示了,早知道就不接了,搞死了现在

我可以尝试修复

网友:
怎么修复?求教一下

网友D:
没有纽扣电池的就是用大电池电压转换过来当CMOS供电,拔掉大电池就可以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TMD,改了BIOSwin7格式之后就没有显示了,早知道就不接了,搞死了现在

碰到过两台杂牌笔记本,也是在bios改win7重启后屏不显示,都是恢复bios默认就可以了,但是我那两台笔记本都有bios电池

网友E:
你是不是改变了硬盘启动uefi模式?

网友:
这种山寨的我不接,做系统有风险

网友:
断开电池,短路bios芯片供电。只断电池降压后的电路有电容,也能坚持不短的时间了

网友:
这种平板,而且还是杂牌子的,一般来说只支持uifi启动的了,别想改win7的了。好吧,现在连显示都没有了,bios也找不到了,难产了。x宝找找看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改变了硬盘启动uefi模式?

对,然后就没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纽扣电池的就是用大电池电压转换过来当CMOS供电,拔掉大电池就可以复位了

不行,一样的,没显示,键盘灯那些正常亮,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修改bios不开机了,重刷bios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