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点不亮

楼主(2020-12-06):
华硕M4A88T-M 点不亮,找了个cpu x250测试依旧,上诊断卡,卡EE,查各供电电压,内存位缺3.3V供电。飞线成功点亮。

网友:
华硕M4A88T-M主板BIOS

MATS 使用说明.doc

M4A88T-M-ASUS-2403.ROM

网友:
我一看跑EE 就是到不过内存 就是内存供电烧了;

网友:
不触发或是什么故障?

网友:
编程器读出备份下来BIOS文件bin格式

ASUS M4A88T-M BIOS 202012.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