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470装不了驱动

楼主(2020-12-06):
显卡打了补丁,也是原BIOS,但是就是装不上驱动,一般是什么原因,求大佬解惑

网友A:
驱动感叹号还是无法适配到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感叹号还是无法适配到驱动?

驱动感叹号

网友:
感叹号显卡自身硬件故障,卡自检没过。

网友:
这样子的卡大部分都是   挖过矿的卡  BIOS 改过    要驱动签名一下  才行   你要是用来玩游戏最好刷回原BIOS   就不用驱动签名了 。    看看卡上有个小开关  扳到另外一边看看行不  这是双BIOS.    好运

网友:
原厂bios绝对不需要打补丁,需要打补丁的都绝对是矿bios

网友:
假卡,矿卡 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