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v1.03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20-12-06):
这块主板本来故障是偶尔出现花屏(板载显卡),我把一些地方用热风枪吹了吹,出现启动三秒掉电故障。接着就查故障,发现PCIE插槽B10无3V电压,就测量图一中的PR154电阻,无意间这个电阻被我的电表笔推走了,原来这个电阻虚焊了,重新焊好这个电阻,开机不重启了,但仍不亮机。

接着查故障,又发现PQ22的第3脚无1.8V电压,以为此PQ22(20N03)坏,换了一个代换管(09N03),仍没有1.8V,后又测量此脚对地值,有147,并无对地短路。修不下去了,请各位师傅给点建议。谢谢了。

对了,忘记说了,PQ22的1脚有1.76V,2脚有3.4V。

网友:
查控制啊  一般管子坏的可能性很小的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PQ22的1脚有1.76V,2脚有3.4V。

网友:
这个VCCPLL是锁相环,由SLP_S3#来开启的,到CPU和PCH的,必须有

网友A:
换个1117 1.8v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大佬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1117 1.8v试试,

您是说用1117代替PQ22吗

网友:
有点衰呀,加热了一下直接带走了。检查供电。一步一步查时序

网友:
查控制开启电压

网友:
VCCPLL 1.8电压肯定要有,这个电压产生之前看看控制芯片有没有开启,以及开启条件是否正常,一般是小三极管控制的,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
这里是as358吗

网友:
是的,图上PU10是358

网友:
我遇见的直接把控制的小管拆了!就可以

网友B:
这个点位图软件在win10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位图软件在win10能用吗/

可以的,我在win10下用可以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