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ank 310 墨管进空气 ,排空气

楼主(2020-12-06):
hp  tank  310 墨管进空气 ,排空气

工具:

针管1个,软管1根。
这是买喷头,淘宝卖家送我的。
就给了一根软管,我把它截成4小节。

以上是淘宝卖家给的图解办法。
——————————————————————————
实际操作,还是有区别的。

摘掉空气塞

墨车上面的供墨针,是个自锁的。
把针按下去,才可以用针管把墨水或者空气抽出来
自然状态下,磨针自动锁紧的,空气不可流通。

单手不好操作,
先把针管抽出一段真空,
然后用手压一下黑色的墨针,
空气或者墨水,自动就往针管里面跑了。

检查下,供墨管里面全是墨水,就可以了。

抽完之后,直接拔掉软管即可。
墨针自动锁紧,不会进空气。
这个设计,非常的好。

网友A:
原装墨盒大概可以打印多少张?

网友:
这个打印问题不少

网友B:
很有创意。不过新机器都带了1个可以抽墨的东西。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墨盒大概可以打印多少张?

原厂连供机型。

网友:
大神级别的教科书。我一般都是用原装吸墨夹

网友:
你全能哦,感觉你什么都能修啊

网友:
大佬有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创意。不过新机器都带了1个可以抽墨的东西。你不知道?

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