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6790寄来的时候风扇噪音大,黑屏

楼主(2020-12-06):
现在疯狂刷修,升级中……
拆开供电,都是焊油,不知道有没有修过?
测量上管的g级没电?应该是控制端的问题,这个场管当时忘记为什么去换它了,因为没有焊油,原来的吹散架了……这个加了锡才焊住,比较丑……换好之后下管有点了,但还是黑屏,检查了控制芯片,毫无头绪,网上找了也没有,打算一个脚一脚的电压记录下来,搞的我很眼花,突发好像脚有连锡,吹了一下用镊子分分开,尽然点亮了,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关机之后在开机还是会黑屏,隔断时间就没事,以为是电容问题,量下来又没什么问题,直到我把背面的散热板拆了尽然正常了……风扇拆了一下,又装回去也没声音了,不过风扇估计暂时的

网友:
看不到图片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条理清晰点就更好了

网友:
6相供电的卡娱乐大师才46FPS?

网友:
玄学维修....

网友:
什么问题空焊了?

网友:
把散热器拆了恢复正常,很可能6790有脱焊了。

网友:
当年的卡皇啊  现在快古董了

网友:
6790空焊特多

网友:
6790 不是6970?

网友:
新手小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