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67

楼主(2020-12-07):
各位大侠 这个本本显示电源已接通 未充电  换适配器电池还是一样  有遇到过通病的吗 从哪里下手查呢  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不要见到主板就查通病 先基本查下 公共点 地阿基等

网友A:
戴尔电源头考虑一下,适配器ID检测电路

网友:
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用的是不是HP  戴尔专用头啊!    排除这个的话,可能是EC 或EC下bios问题吧。

网友:
中间针电路查一下喔

网友:
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 换电源 不行的话估计得看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了

网友:
查中间针检测信号 充电芯片坏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先去bios里面看一下适配器和电池状态,然后测一下PSID线是否高电平,多刷几个BIOS试试,戴尔的机子有时候刷完bios要多开几次才行。

网友:
找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刷一下BiOS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
DELL不用原装适配器,可以开机,开机有报警,不充电。有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我来说下 第一是原装电源   第二电池   第三你在看主板供电管子    啥都没排除咋搞

网友:
顺便说一句5567 这款电池特别爱坏,电源接口也爱坏。

网友:
电源适配器 电池都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电源头考虑一下,适配器ID检测电路

谢谢 我看一下

网友:
哪有这么多通病啊,查充电电路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