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不充电通病秒杀

楼主(2020-12-07):
联想E40-70
LA-B092P REV1.0
故障:电池不充电,客户自己买了块新电池仍然不充电。电池电量不增加。
遇到这个别想太多,直接更换PQ306就OK,通病,搞好多少个了。(型号DTC115EUA)带阻三极管,很多联想料板都能找到。

网友A(2021-01-27):
简单直接,有没什么办法能简单分辩出三极管带不带阻?除了看图纸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直接,有没什么办法能简单分辩出三极管带不带阻?除了看图纸外

带不带电阻三个极性一量就知道了啊  根据NPN和PNP特性,反过来如果有阻值不就是有阻吗

网友(2021-08-11):
之前碰到一个 换电池没用 嫌麻烦就没弄了

网友(2022-01-11):
遇到过几次哈  感觉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