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rtx1660花屏维修

楼主(2020-12-07):
客户一张影驰rtx1660显卡,开机logo起绿色虚线,用软件扫描结果为a组低位一组数据报错,拆下显存打值发现一个数据位阻值偏大,取下核心找到对应点发现过孔问题,找到问题后用工具打洞后飞线,核心还原故障解决

网友A:
这么拼的吗?能收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拼的吗?能收几百?

修这种问题才有意思

网友:
这才是高手 核心pcb下打孔飞线解决过孔不良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

网友:
这才叫修理,支持楼主!

网友B:
如果不拆核心,将过孔钻开,用漆包线趟锡焊入也,有机会修复吧?

网友:
没几百划不来啊

网友:
这故障太隐蔽了,一般都误认为核心坏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好手艺,好耐心

网友:
2011年在杭州迅维,颐高4楼,和飞龙兄弟也干过拆芯片飞线,

网友:
好厉害啊,我什么时候才有楼主这样的水平

网友C:
过孔厉害 中间层有布地线的

网友:
新手小进来学习

网友:
这个有点牛了

网友:
很厉害,就是客户能不能接受你飞线啊

网友:
高手,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拆核心,将过孔钻开,用漆包线趟锡焊入也,有机会修复吧?

不拆核心,你咋知道是过孔不良?

网友:
是了,这个需得经验了。不过提前打值出状况,先来个死马当活马医,直接杀过孔。

网友:
厉害了,正常人估计都以为是核心挂了

网友:
高手,虽然看着简单,不过中检测过程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个个都是高手

网友:
在我看来能干核心都是很NB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孔厉害 中间层有布地线的

打孔过孔100%没线过去,当然打大了孔没了中间走线就完蛋了。除非你打偏了

网友:
高手啊,支持下

网友(2021-01-21):
这个打洞飞线厉害了

网友:
给哪些愿意分享的人 顶贴。感谢分享 。感谢有你

网友:
过孔短路都能修,厉害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估计练了不少!佩服!

网友:
大哥,太厉害了,是我绝对不会想到是这个问题。顺便问下,显卡跑3D游戏或测试时图像有黑块闪烁是什么情况,跑分能过,显存无报错,加焊核心依旧。不敢拆,没工具装。

网友D:
还想请教各个问题,显存上管击穿会把GPU搞废吗?能认核心,跑显存全部报错。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D:
还想请教各个问题,显存上管击穿会把GPU搞废吗?能认核心,跑显存全部报错。

一般都跑不掉,核心显存全挂,基本都不抱任何希望

网友(2021-05-26):
工具打孔,是原来孔位打吧?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