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D R2.0 开机转下就停

楼主(2020-12-07):
开机转一下就停反复转,测CPU没有1.7V电压,断开ASP1252的EN开启管也是一样,外表看在LM358L运放芯片之处有点生锈,重焊一下,周围的电阻电容,出了一下CPU 电压1.7V,然后又没有了,说明电源芯片没事。仔细看发现LM358L边上有个电阻用电烙铁溶开一边烂了,用刀刮开都很难焊上,一坨锡点上,开机CPU有1.7V电压了,好了。

网友:
我有个华硕H97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太多这种故障了,停停转转,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修电路很少了吧  换一款也不贵

网友:
这个电阻多大的

网友:
8系列,不装CPU就是这样,所以应该不CPU供电问题

网友:
电阻是没坏,也没测阻值是电阻的一边脚生锈了,线路板的爆脚也锈掉了,不是短接。

网友A:
白色的电阻!!!!??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这个运放是传递什么的呢?en么?有个应该是内存的vtt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电阻!!!!??

肚皮翻白不知道吗?

网友:
修好就可以收大洋了,我都好久没修板了

网友:
这板之前经历过了什么??

网友:
这坨锡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