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5Y 板号:X555DG 经验贴 无技术含量

楼主(2020-12-07):
ASUS A555Y 板号:X555DG REV:2.0贴纸:X555YI
故障描述:加电无显,电源白灯亮,电流表0.002。
具体表现:故障时图1中左边1.7V无。
维修:图2中CPU旁金色晶振更换即可。
纯经验,原理未知。已成功修复3台。

网友A:
是1.8vs吗,这和32.768晶振有什么关系啊,真是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8vs吗,这和32.768晶振有什么关系啊,真是神奇

不懂原理,实打实的维修经验。懂的可以科普一下原理。

网友:
就喜欢这种经验,,,,,,,,,,,,,,,,,,,

网友:
比较不错   比较详细

网友:
这和32.768晶振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触发吧??? RTC晶振问题

网友:
晶振,反向,工作电压即可判断

网友:
这个晶振是CPU 的吗?

网友:
这也行吗?就是看通病了

网友:
犀利附图,修好收钱是王道

网友:
可疑还会返修,还没找到故障点。能正常工作了,是某器件受热的原因性能变好了。

网友(2021-02-02):
0.002就是没触发,晶振有问题,如果返修的话估计就是CPU不稳定了

网友(2021-04-06):
谢谢楼主发帖共享啊   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待机000  待机有5V   触发后0.03    有5V  3V   0.9V  1.8V  其他电感没有
看你帖后更换晶振就触发上去了!

网友:
也刚修到一个,都查完了就没查到晶振这一块,在迷茫时逛了一下坛子,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确实没 起振,换之,果然好了,特来感谢

网友:
看了20楼。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2021-12-20):
正好有个这样的板子,试试去。

网友:
刚刚遇到一台,触发白灯亮,电流0.027 ,换晶体好了,估计是厂家这批料有问题。

网友:
这晶振是多少的啊?是待机电流不触发吗?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原理 不知道为啥 有点懵

网友(2022-04-10):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触发0.5A无显示,加焊CPU搞定,不行换CPU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触发0.5A无显示,刷了BIOS故障依旧,加焊CPU搞定,不行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