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路之怪事

楼主(2020-12-07):
版号DA0ZQ0MB6E0-rev-e,宏碁E5-471,单电池或适配器能亮,两个一起就不行,我测了一下电源接口
只插电池,电源接口有4V
插上电池和电流表瞬间大电流,然后掉下去,再充电
而且大电流的时候电源接口有13.5V
然后掉下去就变成19V了
我用原装适配器,电压就一直跳,公共点也不过

摸了 PD1发烫,电容,场馆,二极管都换过,芯片没换,EC换过

网友:
把PQ2拆了看看

网友:
单插适配器或者电池都没事

网友:
充电或者隔离管坏了

网友A:
这故障跟EC应该是没有关系了,问题还是在充电隔离电路,两个P沟道的隔离管都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跟EC应该是没有关系了,问题还是在充电隔离电路,两个P沟道的隔离管都正常吗?

二极管,场馆,全换过,都是正常的,而且可以开机

网友C:
PQ1与PQ2不允许同时导通, PQ1适配器模式时导通,PQ2是电池模式时导通。同时导通的话19V会直接进电池,导致大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场馆,全换过,都是正常的,而且可以开机

直接换PQ3,我猜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PQ3,我猜的哦。。。。。。。

取了,不要也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Q1与PQ2不允许同时导通, PQ1适配器模式时导通,PQ2是电池模式时导通。同时导通的话19V会直接进电池,导致 ...

你看场馆内部的二极管,就会一直导通啊,感觉这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隔离管子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了,不要也可以吧

不可以,必须换,这个电路不复杂,得空我录个视频分析玩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看场馆内部的二极管,就会一直导通啊,感觉这电路设计有问题

接了适配器Q2的左边电压比右边高。Q2应该就不通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接了适配器Q2的左边电压比右边高。Q2应该就不通了呀?

问题是接适配器一瞬间,电源接口13.5V,然后又变成19V,13.5的时候就是大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接适配器一瞬间,电源接口13.5V,然后又变成19V,13.5的时候就是大电流

我的建议你换了试了?隔离就是一个信号控制的,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建议你换了试了?隔离就是一个信号控制的,很简单的电路

又不亮了,不稳定

网友F:
查pq3的一脚五脚电压是多少,我建议是这样修理,按照通电原理来修,我很不理解很多人总是上来换管,换一遍再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要看差哪里,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pq3的一脚五脚电压是多少,我建议是这样修理,按照通电原理来修,我很不理解很多人总是上来换管,换一遍 ...

修板讲究效率  一击必杀!慢慢的分析费时间

网友:
这个应该是19v直接通到电池了,可能的途径两个,要么从隔离的MOS管,要么充电的上管

网友:
电池和电源转换管你查一下控制他们的ic

网友:
充电控制电路不对 吗?

网友:
一般都是有一个隔离管短路

网友:
换充电芯片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