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我看下电路图IC的信号

楼主(2020-12-07):
请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各个引脚的含义是用来做什么的。代表什么意思。
新手请多多关照下。

从第一个引脚到第八个。
分别是:
MOD/PG
VIN
SW
GND
BOOT
EN/FSYNC
VCC
FB

比如说我知道FB是反馈,这个反馈信号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谢谢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
帮我i顶一下吧

网友A:
vin 电源输入, boot自举,sw输出,vcc电源,

网友B:
买本书吧,几十块钱,上面啥都有

网友C:
FB就是输出电压反馈,FB脚有个参考电压(0.8居多),外接电压输出端的两个分压电阻中间,保证输出电压为需要的电压

网友D:
去过迅维的

,保证不会问这种问题

网友E:
lpz2012

我没去过迅维的,也保证不会问这种问题

网友F:
自己产生的电压总得知道是多少吧,这个脚就是用来检测自己产生的电压。内部都设定好的,如果实际电压高于设定电压就会通过调节pwm信号占空比例调低实际电压直到实际电压达到设定值,如果低于设定电压则会通过pwm信号的占空比例来调高电压直到实际电压达到设定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买本书吧,几十块钱,上面啥都有

买什么书啊 。介绍下呗。或者我网上哪里有看。今年本来要去迅维的 实在没时间 我都是自学的
多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产生的电压总得知道是多少吧,这个脚就是用来检测自己产生的电压。内部都设定好的,如果实际电压高于设 ...

多谢大佬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lpz2012

我没去过迅维的,也保证不会问这种问题

那您告诉我行吗  多谢了

网友G:
请问他们的顺序是什么?比如先VCC让有EN信号然后再到里输出  我想知道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买什么书啊 。介绍下呗。或者我网上哪里有看。今年本来要去迅维的 实在没时间 我都是自学的
多谢大佬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第2版,几十块钱一本,有钱就报远程【前提基础知识得懂,比如说三极管MOS管,门电路特点】

网友:
帮我顶一下吧。请问我想知道每个引脚的进入发出的顺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vin 电源输入, boot自举,sw输出,vcc电源,

BOOT自举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FB就是输出电压反馈,FB脚有个参考电压(0.8居多),外接电压输出端的两个分压电阻中间,保证输出电压为需 ...

FB就是输出电压反馈,FB脚有个参考电压(0.8居多),外接电压输出端的两个分压电阻中间,保证输出电压为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第2版,几十块钱一本,有钱就报远程【前提基础知识得懂,比如说三极管MOS管,门电路特 ...

报远程估计要过完年再报了。现在没时间。
还有什么书推荐的吗。主要针对于看点位图和电路图的。

网友:
有什么书籍推荐下可以吗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H:
MOD/PG 电源好
VIN 输入电源
SW 输出
GND 地
BOOT 自举
EN/FSYNC 开启
VCC 工作电源
FB 反馈

网友(2021-01-06):
引用 网友H:
MOD/PG 电源好
VIN 输入电源
SW 输出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网友I:
迅维网有个网校或者基础不是事的书,里面有基础视频,看了之后你就能明白了,这个不是1 2句话就能带你入行的,这些告诉你了,别的你还要问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请问他们的顺序是什么?比如先VCC让有EN信号然后再到里输出  我想知道这个

就比如顯存供電 需要1.5v 電源管理芯片首先讓他動作 第一是vcc in輸入電壓  而BOOT是芯片內部自舉電壓 當然也是由vcc 產生的自舉電壓 經由電阻在串接電容到PH輸出端 穩定電壓 電流 的作用  再來 EN 控制開關訊號電壓 如果沒有 PH就會沒有輸出  而EN控制開關訊號是由外部線路訊號近來控制 相對如果EN沒有電壓不一定是芯片掛掉 也也可能是外部線路的問題

      就比如 我手上有一塊技嘉660oc 3gdb 是先核心供電 再來顯存供電  顯存供電0v  測量顯存電源管理芯片 en沒有電壓訊號 ph也沒輸出 而顯存en是由外部訊號進來 也就是核心供電 電源管理芯片而來 核心電源管理芯片 內部 vcc en 條件滿足他就會發送pok訊號電壓 經由電阻串接三極管的B極 使三極管導通 把三極管C極連接到MOST場管的G極的電壓拉低 使MOST場管截止無法導通 再來顯存電源管理芯片EN就會產生電壓訊號 PH自然會輸出 相對核心供電 電源管理芯片控制en 的pok訊號沒出來 那三極管C極連接到MOST場管的G極的電壓就無法拉低 因為N溝的MOST場管的G極電壓大於S極 MOST場管導通 拉低了 EN的電壓 顯存的EN控制開關沒電壓訊號 自然ph沒輸出 所以顯存沒電壓 我的問題就是顯存電源管理芯片掛掉 換掉自然完修  但有一點FB是反饋電壓 調整內部參數 有的是0.8v 0.6v 替換芯片要注意 不然輸出電壓會不穩 很容易把核心干掉

网友:
围观大神 围观大神 围观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比如顯存供電 需要1.5v 電源管理芯片首先讓他動作 第一是vcc in輸入電壓  而BOOT是芯片內部自舉電壓 當 ...

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迅维网有个网校或者基础不是事的书,里面有基础视频,看了之后你就能明白了,这个不是1 2句话就能带你入行 ...

好的谢谢大佬,等过完年我咨询下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过迅维的,保证不会问这种问题

我过完年回去咨询下迅维的教学。谢谢你了

网友:
请问有什么书籍入门的推荐下,我先打一下基础。准备过完年再去一趟迅维培训。我想先打点基础,自己按看书

网友K:
你是爱好还是打算做这方面的工作啊,电路知识特别深需要很长时间学习和积累的,我有本书是基础教学,可以发给你,我也在学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K:
你是爱好还是打算做这方面的工作啊,电路知识特别深需要很长时间学习和积累的,我有本书是基础教学,可以发 ...

我想做这方便的工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G:
BOOT自举是啥意思

比方说本身工作电压是5V,然后要再用这个电压来给后级供电,不升压的情况下可能精确度不好调节,所以就用个电路把这个电压举上去,(怎么举上去的去查),让它升到合适的电压来控制PWM频率开关场管,使后级工作在稳定的电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比方说本身工作电压是5V,然后要再用这个电压来给后级供电,不升压的情况下可能精确度不好调节,所以就用 ...

多谢指导。我电路图有些看不懂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门请问有什么学习资料或者书籍嘛?我买了学笔记本不是事这本书感觉里面的内容都是一笔带过的。如果能推荐点基础的书籍或者学习资料就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