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ZH77A-G43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0-12-07):
    可以触发,内存1.5v,PCH 1.05V 锁相环1.8v,CPU-VTT1.04V,CPU供电1.16v,集显供电没有 PCIE X1 A13和A14 0.35V,A11无电压。CPU稍微有点热。供电和时钟都有了,没有复位。那就查复位。打开点位图。ATXPG到IO 5v没有问题,IO到桥的PG也可以测到。但是图上竟然显示没装。经过实测, 没装的竟然相通。但是点位图上没标出来。实测3.3v正常。但是MSI太坑了

网友A:
好久没干过台机板了!h pwrgd是不是procpwrg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干过台机板了!h pwrgd是不是procpwrgd ?

我是在桥里找SYS_PWROK跑线路找到h pwrgd没电压

网友:
华硕的个别点位图也有类似的问题,点位图显示装了,实际板子上未装,估计为了省料!!

网友:
这技术非常好啊

网友B:
那个电阻是被碰掉了吗

网友:
现在的V星主板不好修哦,故障点多啊,特别是B8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是被碰掉了吗

阻值变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直接飞线

网友:
Msi就是那样,点位图上两个三极管, 实际就装一个

网友:
V星主板现在冷落了吗,以前印象质量是不错的

网友:
十分佩服楼主的技术没得说

网友(2021-01-25):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