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11年中的imac a1311进win系统巨慢,进系统后运行非常快,求助

楼主(2020-12-07):
11年中的imac a1311进win系统巨慢,进系统后运行非常快,求助下大家遇到过吗?
客户说机子运行慢,想升级,可是换了固态硬盘做win7引导win系统还是巨慢。

1.原机机械硬盘故障也是引导win系统慢,硬盘换成固态做win系统,不管win7还是win10都一样,开机白20秒左右,然后左上角光标闪烁1分钟左右,光标闪完后灰屏1分多钟,开始显示正在启动这4个字大概2分钟左右,然后win7四叶草LOGO才开始出来,进win系统后运行非常快,就是win系统引导非常慢,苹果系统一切正常。

2.固态硬盘换过两个都是一样,跟原机械盘一样。都是进win系统过程巨慢。

3.网上说是激活问题,可是不激活也是一样,用小马激活也是一样,到某宝买激活码联网激活也是一样。

4.系统用不管用ghost还是安装版还是bootcamp光驱安装都是这样的结果,单系统双系统都是一样慢,驱动用bootcamp打过都是一样慢。

系统安装了不下10次,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实在没招了,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望赐教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打驱动前后都是一样,用的bootcamp驱动的,可以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B:
把光驱拔了,如果有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光驱拔了,如果有的话

光驱拔掉试过也是一样

网友(2021-01-14):
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