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影驰GTS450节能版1GD5维修

楼主(2020-12-08):
我是小白一名,自己动手研究维修,不会看线路,只是看了两本书,现在遇到难题了,求高手指教,先谢过了
GTS450一张,开始的毛病是能开机,一会就黑屏了,电脑正常运转,关机扔几天,又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一小会
就又黑屏了,在网上看了几个帖子,就自己动手了,先是把M3004和M3006换掉了,不起作用,再然后把RT8120A用
RT8105代替了,照片中用的就是8105,今天看了一篇帖子,就动了UP1608QJ,重新吹过之后R291两边都有3.25V了,
一直没有显存供电,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毛病,8爪的MOS管应该都是好的。没动UP1608QJ之前,GPU电压是0.89
现在GPU没有供电了,但是有温度,时间长了还会上升
对了,没动UP1608QJ之前MDU2653,4爪有10.8V电压,,,,RT8120A那个地方现在用的是RT8105,想换回来,找不到了
求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不要随便换零件,怀疑供电问题,可以上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B:
这种显卡还要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卡还要修吗

学习嘛,也不能上来就直接修1050以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随便换零件,怀疑供电问题,可以上示波器看看波形

没有示波器啊,刚学习所以也想不了那么多

网友:
显卡维修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
其实你直接上1050或1060,成功率更高,因为GTX的卡更加规范

网友C:
你搞乱了,按时序修,后面电压没出不是坏了,核心初始电压1.8都没出,你吹供电管理芯片有啥用,显存供电也不会有

网友:
显存电压没有看开启信号

网友D:
你没有做最基础的,先弄个PCIE..延长线,横着量,这才爽,不然很容易出问题,搞坏或是没量到

网友E:
你现在的故障是不是Up1608qj是不是没焊好,pwm芯片不好焊。显卡我也不懂,显存供电一直没有它应该是有个驱动芯片控制吧,看看驱动芯片是否有pwm信号vcc

网友:
先查供电 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做最基础的,先弄个PCIE..延长线,横着量,这才爽,不然很容易出问题,搞坏或是没量到

这个有,用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的故障是不是Up1608qj是不是没焊好,pwm芯片不好焊。显卡我也不懂,显存供电一直没有它应该是有个驱 ...

我感觉你说的对,回头,我再重焊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搞乱了,按时序修,后面电压没出不是坏了,核心初始电压1.8都没出,你吹供电管理芯片有啥用,显存供电也 ...

能不能给详细的说说,我只是凭直觉,因为基础太低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给详细的说说,我只是凭直觉,因为基础太低

供电是有顺序的,比如先出5伏,接着1.8伏核心初始电压,之后核心0.9,再出核心电压,然后1.5显存,要是1.8伏没出,后面的都不会有,你直接去修显存或核心没意义的,本身不坏,你要按顺序修供电。a卡和n卡时序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供电是有顺序的,比如先出5伏,接着1.8伏核心初始电压,之后核心0.9,再出核心电压,然后1.5显存,要是1. ...

我一直以为先显存后核心

网友G:
我一直以为先显存后核心

网友:
来自
我一直以为先显存后核心

网友:
来自
一般显存供电ic都是5脚VCc,12v,6脚en,1v,看一下吧,还有不要乱动好的地方的东西

网友:
爪子都用上了,接着可以上斧头和铁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