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请教三星液晶电视如何刷BIOS

楼主(2020-12-08):
有一台三星液晶电视机UA40F5080AR,红灯闪反复重启,有启动声音,屏不亮。板号BN91-10714C,有老师发帖说是可以刷主板可以恢复,现在已经下载了软件T-M13FMASC.zip,不知道怎么重刷BIOS,请教高手指点!非常感谢!因为开不了机,进不了菜单!

网友:
VGA单口,少量的,用专用设备写好焊上去

网友A:
编程器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刷,,,,

有相关教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相关教程吗?谢谢!

找个师傅修吧  普通人哪里还有编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师傅修吧  普通人哪里还有编程器啊

谢谢!还是去淘块板子吧

网友B:
晕,还找不到同类的板子,求助啊!电视机型号:UA40F5080,主板BN91-10714C,配屏CY-HF400BGLV1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还找不到同类的板子,求助啊!电视机型号:UA40F5080,主板BN91-10714C,配屏CY-HF400BGLV1H

自己维修的成本不见得低  邮寄代写程序  或者买编程器找人指导吧

网友:
这里有人会帮忙刷一下吗?我寄板子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电视机啥问题?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