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 风扇转 CPU摸着是热的,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20-12-08):
主机昂达A880 ,2014年攒机,这些年一直使用正常,昨天开机一天后,关机。
过了一小时再开机, 风扇转 CPU摸着是热的,显示器无显示。
显示器、数据线检测都正常,主板集成显卡,主板BIOS放电多次,通过跳线短路也进行了放电处理,然后清理了主板的灰尘,接着内存、CPU都拔下来擦了,重新安装后,开机,故障依旧:风扇转,CPU是热的,键盘指示灯也不亮,显示器无显示;主板没有明显的糊味和爆浆的迹象。按照网上帖子提供的方式都试了,故障依旧。
我懵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用主板诊断卡看代码

网友:
来迅维学习吧   年底还有优惠活动

网友:
老板子 直接换不香吗

网友:
我总感觉不是什么大问题,总感觉是CMOS信息不正确导致的,但是我也放电清零了,故障依旧啊。
我还应该再注意点什么?
有重谢啊!撒!

网友:
求高人指点。

网友:
顶!
今天买个诊断卡回来再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在别的机子上以前也遇到过,CMOS放一次电,就好了,
这回我的电脑却是怎么弄也解决不了故障,有点不服气啊。

网友:
插个喇叭拔掉内存条看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
一个是听喇叭启动时有没有“嘀”的一声,有就是主板正常启动;问题在显示部分,或者接一个外置显卡测试一下;
机箱电源有条件换一个试试;
CPU、内存条也建议换其它主板测试一下,毕竟也有坏的可能。

网友:
今天拿来主板诊断卡出现代码:C0,查询代码说明,说是主板BIOS故障或主板芯片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