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21充电越充越少故障维修

楼主(2020-12-08):
  【故障机型】:ViVO X21

【故障现象】:

  同行描述越充越少,实际测量充电电流0.1A。

【故障分析】:

  这种就是显示充电不进电,检查降压电路。

【维修过程】:

  因为vivo屏蔽罩有点变态,正好撕开隔热贴我们看到一个大电感,这就是充电电路的降压电感,我们扣上电池能测到他上面有第二端电压,插上充电器不装电池他有3.8V电压,这种情况说明充电ic、自举升压电容和电感都是好的,但是表面测量的数据仅供参考。

  所以我们先更换此电感,如果好了就省的拆屏蔽罩了。

  充电测试还是电流低。

  第二步更换自举升压电容。

  剪开一点屏蔽罩就能找到这个两头不接地的电容,充电测试故障依旧。

  第三步干充电ic。

  重植芯片时,碎角了。

  也不知道是用力过猛还是芯片已经处于半损坏状态,于是更换。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清晰简单暴力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