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同为硬盘录像机连不上监控头

楼主(2020-12-08):
朋友给了一个二手同为网络模拟混合硬盘录像机,原来有台杂牌网络摄像头用的是电脑端的中维监控软件,现在想用这台硬盘录像机怎么也连不上,求大神支招,先谢谢!!!!!!!!!摄像头和硬盘都在同一路由器下,硬盘录像机检查网络也正常,但就是显示视频丢失,开始以为是是因为监控头是265的问题,但是在电脑端看监控头是264的,应该没问题啊。难道这录像机不支持中维的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协议。。。

是这个吗,这是电脑端的, 录像机那头好像没这类似的东西

网友B:
onvif必须是两端都支持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nvif必须是两端都支持才可以。

录像机里找不到  ONVIF  类似的选项  ,请问怎么看录像机支持哪种监控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里找不到  ONVIF  类似的选项  ,请问怎么看录像机支持哪种监控头

看那个解码芯片像是NVP1104B,老芯片了,估计这个机器没有onvif协议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解码芯片像是NVP1104B,老芯片了,估计这个机器没有onvif协议 。

是的,解码芯片是  NVP1104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解码芯片是  NVP1104B

这种录像机不值钱,没必要去折腾,我一堆好板子都拆料了,比这高级多了,老机器很多是没有onvif的。

网友:
onvif协议  已经更新好几代了   连不上就放弃   别折腾了

网友:
好的听各位老师的,不折腾了,扔了

网友:
上半年有个盒子被雷劈了,跟你这情况一样,不想修,直接换了个

网友:
新手小进来学习

网友:
还没搞过这种东西呢

网友:
应该是协议不支持

网友:
其实可以用rtmp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