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下这个开关稳压器

楼主(2020-12-08):
这个硬盘录像机的八脚稳压器发烫不开机,必须要换同样后缀名的54627吗?后缀名不一样的54627可以不,一模一样的找不到啊

网友:
修板我都是万能模块  哪里去找那么多dcdc啊

网友:
硬盘录像机就那么几个供电,看看是哪个短路,拆了,直接用其他芯片模块从主电转换过来就好了,不过得先拆了芯片看后级是不是还在短路,如果是3.3或者1v短路,主控坏的概率也大。

网友:
发烫先拆电感,测量前后级

看是负载短路了,还是IC短路了

这种元件,可以代换的一大把。只要功率、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电压相符合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