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515-51G不充电

楼主(2020-12-08):
这机是同行送过来的说是不充电,换过电池也是一样,一扒适配器就掉电。刚拿过来接电流表感觉充了一下然后就不充了,板号LA-E892P 然后就是各种换充电芯片上下管之类了 ,还是不行接下来只能一个个引脚去排查示波器刚接适配器的时候电感是有正常波形说明升压这些是正常的EC_SMB_CK1也有波形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调转枪头去查充电接口 BATT_TS正常 BATT_B/I没有电压 (不懂是什么信号最后还是仔细去追一下)连到pq201的d极而s极连到swg1 像是一个开关这时才想起来有些机器要装了后壳意思就是把开关弹片压下去才会充电(同行送过来的时候后壳也是没装上的,可能是他或客户拆出来清灰后以为是自己弄坏了),想起以前也有碰到过一时忘记大意了(其实一开始就因为它充了一下然后就不充了所以一直以为是某些条件引起的修了三四个小时)。这时所性把swg1飞线接到地去 不装后壳也可以充。ok解决。

网友:
这个坑估计大家都踩过

网友:
兄弟们加点分行不行

网友:
这跟我当初修投影仪一样。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多收了客户100块钱,我也是没有盖上盖子测试机器,最后盖上就好了 有个贴片。

网友:
兄弟加电分怎么样呀

网友:
当年也被一台宏基搞了半天才发现有个开关要装最后那块盖板把他压住

网友:
兄弟细心呀

网友:
上个月也捡了个漏!底壳螺丝位坏掉壳鼓起导致不充放。飞线搞定!

网友:
以前还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型号遇到也少

网友:
前天修到一台XV-15也是装好后盖才行的,明基的以后要小心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第一次发现,之前都没有注意这个情况

网友:
开关坏了?

网友(2023-11-26):
这样的问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