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速配GT630显卡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烧糊了

楼主(2020-12-08):
(图片)

网友:
拆下 量一下中间脚有没有短路  再量第一脚是不是5V的  如果是5V或3.3V  换个1117试一下

网友:
电压转换ic 烧毁多半后级有短路 或自身内部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个元件就太好找了嘛,找一张坏显卡就有

网友:
这个说不准啊

网友:
1117-5.0。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很常见的型号,唯一的区别就是后级输出多少电压的区别

三端稳压用途

一般丝印GH15B,可调的

网友:
看着像是1117呢!

网友:
应该是1117不知道是多少V的

网友:
应该是3.3 或是5v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应该是1117 ARJ,我排除了2脚一个滤波电容短路后,在一张旧显卡上看见一个这个管上电测了一下是3.3V,就找个1117-3.3的换上结果2脚输出10.5V显卡亮了一下就保护不亮了,拆旧显卡上的那个上去就正常亮机了,测量2脚的电压是5V,同一个元件在不同电路上电压不一样就应该是ARJ了。

网友:
那不写着1117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