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 M127FN 通道卡纸

楼主(2020-12-08):
问题1,硒鼓不安装。机器自检声音都正常。但安装硒鼓后。自检都没有问题。就是转动硒鼓异响。跟换硒鼓一样问题。
问题2,打印送纸,通道卡纸。如图。纸去到定影部分。不进去。清理过定影。问题依旧。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看样子定影没转动,换定影

网友: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继电器【有先查】,传感器,定影组件都会导致卡纸【纸张也要排除】

网友A:
很明显的一个问题,下辊轴套磨损成那样了。定影下辊转动不平衡。带动不了纸张。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出纸纸张传感器没复位。你的是前者问题大。

网友:
拆下定影,用手转动
1,观察定影膜是否与压力棍同步旋转,如果不同步,拆除膜,重涂油。
2,压力棍轴套明显磨损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的一个问题,下辊轴套磨损成那样了。定影下辊转动不平衡。带动不了纸张。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出纸纸张传 ...

嗯。谢谢。确实是哪里磨损了。我碰下就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