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73板号DAG35AMB8e0 E 遇到了难题!!!

楼主(2020-12-08):
我的机子其它都正常使用,就是USB口用不了有线键盘鼠标(USB驱动提示遇到请求失败),但可以用U盘或无线键盘鼠标,我重刷过了BIOS也一样,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这种故障或知道是什么引起的呢,会不会是桥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A:
有可能是usb主供电有问题带不动负载

网友:
WIN10系统吗

网友:
刷BIOS 不行,检查USB阻值,然后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usb主供电有问题带不动负载

两路USB口都不行,测试了供电5V正常

网友:
在BIOS、WIN10、PE下都一样不行

网友:
头痛呀!桥也换了还是不行,别的板正常的USB口接上有线键盘的话脚是5V、3.3V、0V、0,而坏的这块USB口接上有线键盘的话脚是5V、3.3V、3.3V、0,这是那里出了问题呢?那位大神给我出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