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73板号DAG35AMB8e0 E遇到难题!!!

楼主(2020-12-08):
我的机子其它都正常使用,就是USB口用不了有线键盘鼠标(USB驱动提示遇到请求失败),但可以用U盘或无线键盘鼠标,我重刷过了BIOS也一样,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或帮帮我判断是那里造成的,给些指点,还有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A:
这个故障跟BIOS没有关系的,苹果机器最常见的故障了,打一下U口信号线的对地阻值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跟BIOS没有关系的,苹果机器最常见的故障了,打一下U口信号线的对地阻值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主板的USB口和小板的USB口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桥也换了还是不行,别的板正常的USB口接上有线键盘的话脚是5V、3.3V、0V、0,而坏的这块USB口接上有线键盘的话脚是5V、3.3V、3.3V、0,这是那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USB口和小板的USB口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桥也换了还是不行,别的板正常的USB口接上有线键盘的话脚 ...

主板的和小板的USB口2.0,3.0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