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在win7下加载AMD独显驱动蓝屏

楼主(2020-12-08):
一台联想G470在WIN7 下加载AMD驱动蓝屏,系统换成原版WIN7 64位  驱动是在联想官网下载。是显卡问题吗?  但是在WIN10下加载独显一切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一张图片是在WIN10下成功加载的  第二张是win7加载独显后蓝屏

网友:
安装盘做 33333333333

网友:
代码116,显卡问题无疑

网友:
但在WIN10下正常不蓝屏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WIN10 下测试下看显卡性能,有的打上不一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WIN10 下测试下看显卡性能,有的打上不一定行

如何测试显卡性能,用鲁大师吗

网友B:
116显卡问题,尝试下载官方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6显卡问题,尝试下载官方驱动

显卡驱动是查的后面SN号从联想官网下载的

网友:
显卡问题无疑

网友:
尝试下载官方驱动

网友:
也求问题答案

网友:
win10里显卡跑分正常不

网友:
这个是百分之八十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撸显卡。通病显卡

网友:
AMD显卡很多问题

网友:
116还有啥说的

网友:
新手小进来学习

网友:
先win0测试显卡跑跑分看正不正常  正常就捡到了   不然显卡问题没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