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 REV2.0 循环上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0-12-08):
主板型号:GA-H61M-DS REV2.0

故障现象:上电风扇转一会停一下,再转一会停一下,诊断卡不跑码显示00.

检查供电发现无CPU供电,CPU-VTT有1.09V  检查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95836

测量芯片供电正常,检查9脚开启电压为零。发现敌情,按图追踪发现开启电压VTT_PWRGD是CPU_VTT经过上拉电阻R47转换而来

上电测量Q18G极高电平5V,Q19基极电压0.67V,判断Q19损坏,找一只1AM7换上

上电开始跑码亮机,

到此维修完成。

网友:
技术扎实,过关:aiqian:

网友:
喜欢拆除损坏的小管子 技嘉主板才稳定!

网友:
厉害哦,有点搞不清,碰到这种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不跑码的是不是大多数都是CPU供电问题啊

网友:
真是好技术,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牛人!!!!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A:
Q19沒倒通 使5v電壓沒拉低 所以q19故障是吧

网友:
刚补习了一下Q19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基极只要有0.7V左右的正电压就可导通,所以能够理解上面的内容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9沒倒通 使5v電壓沒拉低 所以q19故障是吧

是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
技嘉这种芝麻管坏得很多

网友:
你这属于没有CPU  电压

网友B:
这种其实可以直接拆除,还更稳定些

网友:
技嘉主板这种问题很多的,楼主够细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其实可以直接拆除,还更稳定些

拆除会不会少一个电呢 还是他有其他供电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除会不会少一个电呢 还是他有其他供电共用

这种是PG信号开启,拆除就是强制拉高,所以会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