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wo装系统,装win7触摸

楼主(2020-12-08):
seewo装系统,装win7触摸老是掉,换成win10可以,但是分区格式只能win7的,mbr。但是进期又崩溃了。要怎么做

网友:
这个好像不支持win7吧,可以装win10那就用win10呗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win 7 不支持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win 7 不支持的 谢谢

你的意思win10装win7格式一定会崩吗。现在还没有,诶,没办法

网友:
安装gho版w10

网友:
win10原生支持mbr和gpt

网友:
重装win10系统吧

网友:
MBR,GPT。WIN10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