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7充电时不开机秒杀

楼主(2020-12-08):
客户描述车充时突然黑屏不开机了没任何反应 加电大短 心中有底啦送钱机啊 报价维修 拆机烧鸡手膜左上脚音频升压电容烫手 直接扣掉 测量阻值正常了 开机正常上图 装机收钱

网友:
刚开始不知道哪里发热拆了主板熏的松香 不太会熏雾化不好 后来直接用手膜锁定故障位置CPU左上角

网友A:
这个以前进水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以前进水了还是什么原因

充电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