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534 保数据 不认硬盘 另类奇葩故障

楼主(2020-12-08):
众所周知 macbook 12寸15款通病就是CPU了还有板层故障 请往下看 有惊喜
上手直接把cpu换了一个 861风枪500度风速100   1分钟轻松取下cpu

将全新的cpu 换成有铅的锡珠 做好以后还是一个样子 开机还是不识别硬盘  心中一度凉凉 想想估计肯定是板层故障了 想放弃不搞了吧  又白白搭进去一个全新cpu 想想客户是为了保数据来修的 硬着头皮查了一下硬盘的供电和主控的供电都正常1.8v 3.3v 1.1v 都有且无短路   随便找个盖子芯片换上去试试看吧  废话不多说看图一目了然
插电--------开机-----------屏幕轻松点亮!!!!
看效果很快实际维修太艰难了也有了很多崎岖错误的路子硬盘也干掉测试过 BIOS都搞过 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好客人的数据
目前15  16  17款的 A1534 全部可以保数据

网友A:
风枪干cpu?这个猛

网友:
猛男哥五分钟保数据是什么招数呢?

网友B:
这个666.佩服。我这里还有二台CPU 不行。加热可亮。不敢干CPU 。哈哈。 拆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666.佩服。我这里还有二台CPU 不行。加热可亮。不敢干CPU 。哈哈。 拆配件了。

周边包好  镜面做好隔热   整版预热一下   一分钟搞cpu

网友:
666 这种问题我是搞不定

网友C:
CPU 用有铅的锡珠能用长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用有铅的锡珠能用长久吗?

重要为了保数据   如果维修可以bga 直接干全新无铅的

网友:
维修厮的  插电  开机  屏幕轻松点亮

网友:
风枪干CPU,楼主真大神也。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这盖子芯片是啥芯片,咋这样像手机的CPU

网友:
风枪干CPU,楼主真牛人也!

网友:
新手小进来学习

网友:
牛逼  亮点在 风枪 干CPU

网友:
所以最后是那个盖子的问题吗

网友:
   这机子 我真的不敢搞  手工不到位

网友:
这意思是暂存虚焊了?

网友D:
我用BGA拆装长条的CPU每次都会变形
求指导。。。
换正方形的桥,CPU,显卡。都不会。
就是3合一的长条CPU会变形

网友E:
老手了 500度,CPU不挂吗

网友:
风枪干,楼主厉害了,一般人都不敢这么搞

网友:
焊工也确实牛逼

网友F:
12寸16年不认盘的碰过两个月后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干cpu?这个猛

没有老哥干站街女猛啊   狗头哥

网友(2021-03-29):
引用 网友F:
12寸16年不认盘的碰过两个月后返修的

一般不会的   16年的 也不会返修啊   15年返修厉害

网友:
高手!!!!!在那搞维修,

网友:
这个得学习手机cpu的手工才能学会吗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用BGA拆装长条的CPU每次都会变形
求指导。。。
换正方形的桥,CPU,显卡。都不会。

BGA风嘴用的是长条CPU那样的吗?

网友:
这风枪干的真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手了 500度,CPU不挂吗

挂了扔 人家换新的

网友:
这机器给修手机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BGA风嘴用的是长条CPU那样的吗?

只有方的。长度刚好和CPU一样,下面用的大的那个,

网友:
盖子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2021-05-27):
  什么芯片是盖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