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 i2367f 花屏

楼主(2020-12-08):
显示器 i2367f 花屏    拆开 手触摸芯片 极烫手 芯片名 SM4043 DA1449 SMEUO40

网友:
怎么维修 求大神解答 !!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我感觉应该测一下电压,再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地方短路 没有就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把屏拆开,检查下里面有没有进水短路

网友(2021-03-29):
应该是最右那个排上的芯片坏。没有工具 搞不定的

网友:
修了一台22寸的跟你的一样换了芯片没用 极烫 好像哪里有短路 查不出来

网友:
楼主给量下r253两个脚和哪2个脚相通 铜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