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e主板关机后硬盘和CPU风扇一直运行

楼主(2020-12-09):
如题华硕p8b75-m-le主板,刚开始毛病是开机启动偶尔会卡在windows界面之前,一直黑屏不进系统(鼠标键盘灯亮)。后来官网刷了最新BIOS并默认出厂设置,也换了新的主板电池,开机了多次没有一开始的现象了,但又有新问题。点击系统关机后,显示器关闭了,鼠标键盘灯也灭了,但就是硬盘和CPU散热一直运行。系统重启功能正常,按照百度检查系统模版设置,电源设置都没有作用。有大神指导下呢,难道是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昨天晚上又折腾了下,换了官方的三个版本的bios,系统从win764换成win10 64,更新了补丁后。故障都是依旧,估计就是硬件问题了、翻车翻车

网友:
这个主板是双bios的,我刷bios的方法是del进bios主板自带的bios更新工具无脑刷的,不知道刷了是不是两个bios都更新了

网友:
华硕biso中EZ flash 2 这个功能刷的bios

网友:
CPU散热和硬盘能一直运行,说明电源没有关闭(12V一直有),先检查下开关机电路的几个关键信号电压。

网友:
进pe后看看关机后风扇还转不,要是不转了,就是系统问题。要是还转,我也不清楚了。。。可能先从开关电路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