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E3L不开机

楼主(2020-12-09):
   最近下载分差得厉害,决定写一个我修的时间长的东西。写这台飞利浦19E3L,触摸的按键。这台来的时候,没指示灯。先前拿来过,可以正常开机。这次拿来,指示灯不亮了,怎么摸都不开机。拆机,触摸按键板有点松动,测上面这个点的电压1.8v, (图上标的正常电压)当时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因为触摸按键板真的少修。想把他拆下来看看,可除开关那边有一点松动外,其它粘的牢牢的,只好算了。想到这个是主板控制的,先看看主板。看主板,好家伙,5V和3.3V和1.8V电容全爆了,看3段稳压后面板子都黄了,换后插电,指示灯亮了。 心想,秒杀了。拿到信号上一试,正常了,关机,再开机试试,怎么又不开机了。回头又检查主板,用手摸,发现3.3V稳压和4.7欧烫,决定先换1117-33,换后,指示灯又亮了,关机,又不开了,继续检查,发现4.7电阻还是烫,表查1.8V只有1.3V,用1117-18代CH12D后,4.7欧不烫了,连续开关机,正常了,在开关的时候,发现开关的这边触摸不怎么好用,有的时候摸不起,想到刚才这边有点松,不紧贴,找胶粘一下,好用了,整机修理完成。后面回想,我这次维修除了1.8V最后用了一次表,其它的全是看、摸,如果我先知道,触摸板上是3.3V,直接测3.3V,比这个一个一个换要少用时间得多。虽然都是盲修,都不知道是触摸板过来几根线是什么信号。但这个经验是太重要了,看来触摸和按键一样都是用的3.3V。至少这个是。

网友A:
兄弟很努力,其实有的时候修东西真的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实践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很努力,其实有的时候修东西真的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实践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分享.

   其实本不想回的,这个帖子本是刷分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理论和实践是我们这类已走上维修人还能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君不见好多自己换键盘、屏幕,电池,系统的。以前我们常搞的,现在越来越搞得少了。技术网,论坛,视屏网站把普通人都培养成入门了,以前常见笔记本清灰,不拔电池烧主板的,现在也少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了。一如维修深似海,逼得我们不断积累理论知识、实践。蹉跎岁月,回头看时,已袅袅数载。有感而发,维修不易,维修人不易。

网友:
哪一天我们国家发达了,我们就没有饭吃了,坏了都不修了,就跟现在的发达国家一样的.现在好多知识普及了,我们的机会就少了.

网友(2021-02-17):
能从外观看出损坏的元件自然是简单的,一般是看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