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C显示器屏幕一闪就黑屏

楼主(2020-12-09):
型号C290E
各位前辈给看看这一般是哪儿的问题?

这是板号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过,程序也刷过,问题依旧!
附上备份好的程序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过,程序也刷过,问题依旧!

网友:
软排线 COF问题吧

网友:
逻辑板上有问题,测下上面电压正常不

网友A:
这个要怎么搞?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过,程序也刷过.....那只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逻辑板问题电压不对:ciya:

网友:
把板子拍个图看看

网友:
屏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背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搞?

压屏  如果屏小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背光正常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屏  如果屏小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29寸的,不知道哪儿有压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