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2009电源板代换

楼主(2020-12-09):
惠普q2009(715g3322-1)的电源板和惠普2009f(ilpi-135 rv:a)的电源板通用
玛雅t195(715g2852-3)电源和联想l197wa(715g2852-2)通用
液晶屏35脚是开启.36脚是亮度调节
lm215wf2 sl b1 4线的和m215hw01 v:0 4线通用(显示器上面)
飞利浦190c电源板

网友:
我一般都换一致的板子,改除非没有办法才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