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风扇常转不开机

楼主(2020-12-09):
     其实这个帖子本没想写,只是说来好笑,这段时间偶尔在学BIOS合成把分个搞完了,花钱也不行。到用的时候没BIOS用了,只有水一个贴子,挣一点分。这个板是同行给过来的,看标,还在保内,因为要得急,找到我了。 拿过来,可以触发,风扇一直转,点不亮,测主板各个电压都正常,特别说一下H81m-k爱坏内存VPP电压的那个块子在这个主板上换了新的型号,这个主板好好的2.5V。全部电压基本都对。把蜂鸣器加起,开机,蜂鸣器响了两声,不响了,拆掉内存,蜂鸣器长响,这个主板等于说是过了内存了,决定刷BIOS,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了,风扇转一下,停了,不行,决定自己合一个,搞了好一阵,技术不到家,还是不行,决定到网上找一个,因为没分了,某宝上找了一个,完美亮机。 最后把把BIOS放在上面

网友:
技术了得。。。这BIOS赞一个

网友:
笑死,官网这么好的资源不会用。没有比官网更权威的BIOS了吧。你刷不成功因为官网提供的是CAP格式的BIOS。你要转换为BIN格式。

网友:
华硕官网的bios没问题的,新版都是CAP格式。编程器老的需要先去头变成标准的AMI bios ROM格式,好的编程器如RT809F直接刷。

网友:
有这个尽头都不错了。好这呢

网友:
BIOS如何合成的,有教程么,谁发一个

网友:
809f是直接刷的自动转换

网友A:
官方的还合成个毛线,直接把文件头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cap格式的,809f直接刷

网友:
技艺高超乎!妙哉妙哉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网友:
华硕的我一直都是刷官网BIOS没有问题的

网友:
BIOS如何合成的,有教程么,劳烦分享一下

网友:
学习了,很有收获!

网友:
正需要,我的开机不断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还合成个毛线,直接把文件头去掉就可以了

我記的還有下載軟體分離成 cap bin 檔剛好8mb  好久沒弄都忘光了

网友:
官方的不用合成啊  台式机主板都比较简单 ASUS的cap只要把前段的FF去处不就行了  809f都可以不用去处  直接刷

网友:
Cap开头,文件头加载位置选800开始

网友:
一直刷管网的没啥问题。。。

网友:
cap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
大厂的官网BIOS更新还是很好的,小厂出的就郁闷了。

网友:
牛啊啊 啊 啊 啊啊哎哎哎

网友:
网上有教程

网友(2021-02-27):
楼主有1.00版本的点位图不

网友:
有这个板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