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同行没修了的BA41-02455A

楼主(2020-12-09):
型号:三星270E5K I7五代 8G内存 CPU集成 内存集成

机器客户放在别人那修了十了天没修好 拿到我这里 过程绕了山路十八弯

1.全板供电电感打值无明显短路 其中5V电感被翘起 BIOS焊过 EC焊过 镊子一刮引脚虚焊很多(这是目前所发现的) 洗洗刷刷处理好 上电按开机没反应 测量公共点19V有 隔离管24V 正常 测3 5V没有

2.待机芯片51225B 主供电12脚19V正常 3脚VERG3 3.3V正常 13脚VREG50V 上示波器测量 5V出来瞬间又关闭 烙铁推掉唯一滤波电容 还是一样 再反复开机测 0.07 手摸待机芯片发热

3.怀疑待机芯片有问题 发芯片 同时我怕EC也有问题 顺便发了一个 KB9010QF C4 这个EC带程序 剪板的要30 还有全新的芯片说是刷好的20 买了便宜的(不知道大家是发哪一种)

4.在等芯片的空余时间 我又仔细观察了下主板 毕竟是被别人修过的 不太放心 果然发现少件儿 APL3523 在板子边角处很隐蔽 还有电池接口处19V滤波电容 也被拆掉了

5.无语 修不好拆件儿就没意思了吧 二修的机器问题就是多 APL3523是新一代主板的二级转换电压 还好手里有个主板有这种芯片EM5209VF 型号不是一样的 看下引脚定义 可以通用

6.APL3523B被拆掉了 肯定是有问题 打值发现转换5V短路 烧机 声卡附近发热 拆了也还是一样 还好5V连接的地方不多 能拆都拆了 一样的结果 判定为板层短 一个一个试  结果是在读卡器槽下面的过孔短  切断 打值 正常 了

7.此时以为就这个点造成的 把前面切断的再连上又短了 原来还有两个五角管供电过孔也短 切断飞线

8.把故障点处理好之后 待机芯片也到了到 焊上去以为没啥多大问题 结果还是不开机 3.3V线性也没有了 19V供电7V左右 再量供电电阻前端19V正常 电阻阻值变大了 找个换上去 3.3V线性电压有了 5V依然没有 也是出来瞬间又关闭 打值正常 查找点位这个5V没有去任何地方  此时假设5V是正常的 跳过下一步查看开启0V EC通过10K电阻直连 测量电阻阻值3V开启供电电阻无穷大 找个10K换上 也还是一样

9.修到这里故障还是一样的故障 按开机没任何反应 又找个BIOS刷上去无果 再量供电8脚0V 供电直连3V电感 此时连开启都没有 肯定没有电压

10.正好发了EC 换上去试试吧 涛声依旧! 这个EC是全新的卖家说是刷过程序 可是我看引脚干干净净(不知道怎么刷的) 我就又刷了一遍 EC焊上底座用809读取刷一遍刷上 结果还是一样的结果

11.没思路了 待机芯片开启EC需要什么条件呢? 就在这迷茫的时刻 天无绝人之路啊 反复测开机竟然电流上去了?! 原来短接点错了 光看到了KB3 POWER 这是个LED灯  11脚才是开机键 这里马虎了

12.再开机终于亮机了 测试一天功能全部正常

ps:此机51225b待机没有3 5v 按开关之后才出来

 会员1399432100鑫豆2025-3-6 11:21
 会员727514100鑫豆2024-6-7 12:54
 会员1189317100鑫豆2024-6-5 14:28
 会员707472100鑫豆2024-2-29 23:12

网友A:
修这种主板真的静下心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主板真的静下心来修

     为了生活

网友:
三星的基本上都是按了开关才出来3v5v

网友:
点位图,跟图纸又不发上来分享下,差评

网友:
昨天修了个麦本本的也是按开关后才出的3v5v,有些电脑就是要按开关后才有三五伏的

网友:
更关心的是点位图和电路图

网友:
费了这么大劲,没有300文。是不划算的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又涨知识了!

网友:
新手小进来学习

网友:
技艺高超乎!妙哉妙哉

网友B:
楼主把点位图分享一下!

网友C:
我修得少,没试过。这种3.5v按开关后才有的,是不是插电的瞬间都会产生3.5v再掉?

网友:
这有点尴尬啊  板层短路各种飞线还要定芯片  楼主人工加成本都比这个板子值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得少,没试过。这种3.5v按开关后才有的,是不是插电的瞬间都会产生3.5v再掉?

船长没讲过新待机流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船长没讲过新待机流程吗?

那个只针对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点位图分享一下!

点位论坛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