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y73s锁屏密码忘记怎么解锁刷机恢复出厂设置重置手机

楼主(2020-12-09):
VIVO屏幕密码怎么办?手机密码忘记怎么办 VIVO解屏幕锁.数字九宫格密码锁.VIVO账户锁手机验证邮箱验证锁.
账户密码锁解锁方法.VIVO清除密码方法 方法适用于VIVO系列所有机型号.
两种方法终极解决VIVO的锁机问题 .删 除锁定.解除成功 解屏幕锁.数字九宫格密码锁.手机验证
邮箱验证锁.账户密码锁 有锁的朋友可以照此经验官方技术方法成功解除了!

步骤一,登入VIVO官方网页,进入官方右上角有登录,进入登录页面,进行引导即可
点击忘记密码,输入您用来登录的用户名/邮箱/手机,并设好密保,只要是自身用的手机号就会
很简单的得到官网的验证密码。如果都不记得的话请看步骤二

步骤(二
你的 VIVO手机的密码账户及验证锁.不记得密码.丢失账户手机密码的没办法用上面方法找回的.
USB未调试打开刷机黑屏不开机.直接用此方法解锁清除锁定

先下载VIVO手机通用的官方售后解锁工具包箱
具下载好后解压,先放置一边,此时我们操作手机,手机关机按住音量上键和下键同事插线,会
出现我们解锁需要的驱动 俗称9008模式

出现这个界面,继续安装我们工具包里面的 vivo原装驱动

安装完成之后,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此时会出现9008端口

接下来操作选择平台上的型号继续点平台上的 解锁 按扭开始解锁

耐心等平台上的COM端口旁边!显示解锁完成 OK解锁或者是黑屏VIVO弄成功后.手机按音量键和开
机键启动.显示画面后.选重启慢慢等开机后试机就行

接下来操作选择平台上的型号继续点平台上的 解锁 按扭开始解锁

耐心等平台上的COM端口旁边!显示解锁完成 OK解锁或者是黑屏VIVO弄成功后.手机按音量键和开
机键启动.显示画面后.选重启慢慢等开机后试机就行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