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1080ti,经常第一次开机不亮机,按键盘热启有时就能亮机,l

楼主(2020-12-09):
一块1080ti,经常第一次开机不亮机,键盘灯亮的也慢,键盘灯亮时显示器也变为蓝灯,可是就不显示。多按键盘热启或按reset键有时就能亮机,大师们,这显卡应该是哪里的故障,显卡供电也都正常,不亮时挡d1时间比较长,显示器蓝等亮一秒后测试卡由d1变也58

这就是不亮机时,测试卡显示58

网友:
亮机时测试卡cb稍微停一下,就变成12机器点亮

网友:
只要亮机了,就不出问题,跑甜甜圈,吃鸡都美问题的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应该是有个显存坏了,或虚焊了,大师们帮我看看是哪个显存,这显存应该是11个,怎么测试是12个,我就晕了

网友B:
应该是逆时针最后一颗或顺时针第一颗

网友:
谢谢啦,我也估计是这样的,但我不能确定,正准备找资料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逆时针最后一颗或顺时针第一颗

是这颗显存的问题,加焊后怎么也点不亮了,取下来一看,呀,有7个点已经被腐蚀只剩边缘有点,还得弄焊盘,换颗立马点亮,测试都没有问题,完美!谢谢你的帮助!图上就是被腐蚀的显存,应该是进过水的,改天有时间再弄焊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逆时针最后一颗或顺时针第一颗

我经常搞不清哪个第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搞不清哪个第一颗

都是逆时针数的

网友:
学习交流学习交流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应该是有个显存坏了,或虚焊了,大师们帮我看看是哪个显存,这显存应该是11个,怎么测试是12个 ...

你好,你这个显存测试软件叫什么软件?

网友:
感谢分享因为分享 因为有你 。。

网友:
显存还要补点嘛?

网友:
是的,可是没有这技术呀,还是抽时间多练练呀!

网友:
现在的显卡显存太容易坏了

网友(2022-10-12):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款七彩虹1080TI 可以一钮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