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ears0-70 开机后喇叭滋滋响

楼主(2020-12-09):
联想Years0-70 开机后喇叭滋滋响, 开机一会儿就不响了,进系统或是进BIOS都是滋滋的响。时断时续,进系统放音乐喇叭也有能正常放音乐,不响的时候打开键盘背光灯也会响,,—————— 声卡换过了,声卡周围的小电容也基本换了一遍了,BIOS恢复过了,有耳机孔的那个小本也拔下来了,还是一样滋滋的响。个个电呀也正常,没有波波,用表册的
没有思路了,各位大佬给指导指导呗,谢谢啦

网友: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给说说,现在没有方向了…………

网友:
换一下耦合电容,看图纸修,不要乱换,

网友:
换一下耦合电容,看图纸修,不要乱换,看清楚了再下手,可能也有其它的电路有电涌.

网友:
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分享一下子嘛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换过喇叭吗?

网友:
看看供电 复位 时钟 还有芯片 功放 都要看的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麦克风。我把麦克风拆了好了

网友:
单纯的浪涌,或者是信号干扰,断开音频输入电容还有声音就是芯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