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一体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12-09):
联想C560一体机不通电维修
就是图中的200K电阻开路导致不过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好经验,学习学习了

网友(2021-03-16):
是通病吗  我也有一台

网友:
这种板子修的还是不少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2022-10-18):
路过学习下目前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