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ONDA h81c 3.0 BIOS旁边4个电阻值

楼主(2020-12-09):
求助帮看看,昂达主板ONDA h81c 3.0  BIOS旁边4个电阻值 RF23 RF22 RF15 RF12,拆换bios芯片,风枪吹乱了这4个电阻

网友:
怎么图片上不了

网友:
用其他H81板子对比下,应该都差不多的

网友:
在网上找一下图纸吧,一般都能找到的,实在不行上网买也行啊.

网友:
有没有哪位手上有此板子的网友帮用万用表量一下4个电阻的阻值,谢了。

网友A:
RF23  16K
RF22  16K
RF15  4.7K
RF12  16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F23  16K
RF22  16K
RF15  4.7K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是点位图电路图上标的还是在板子上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是点位图电路图上标的还是在板子上测的

板子上拆下来测的!哪里有点位图

网友:
昴达没有电位图,点位图。

网友:
风枪吹乱了这4个电阻

网友:
这几个电阻原理是,3.3v的bios信号太高,用来隔离拉低进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