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M7400复印故障求助

楼主(2020-12-09):
一台联想M7400激光打印复印一体机,打印正常,复印左边颜色很淡,已更换硒鼓和鼓架,清洗激光头,故障依旧,大神们指导一下
求助
联想

网友:
应该是 定影滚 及组件 坏了

网友:
你可能忘记了设置浓淡的问题,客户不好打印的时候有可能自己使劲调了这个设置的,你看看

网友:
换扫描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脑扫描看看扫描头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个原装粉盒效果杠杠的

网友:
打印正常 复印淡 那就说明是扫描部分的问题 先清洁 不行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