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15ISK进水维修

楼主(2020-12-09):
客户描述有时可以开机正常使用,有时不启动,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拆机后,发现主板进水了,用天那水清洗后,再试机,还是不启动。测主板,发现没有待机电压3.3V和5V输出,查电路发现待机电压是由两个SY8286输出的,即主板上的PU401和PU402,测工作条件,发现它们的开启电压3.3V不正常,开启电压由两个电阻分压而来。在料板上找了两个电阻对其分压后,3.3V开启电压正常了,待机也出来了。至此修复完成。附上主板电路图

网友A:
好像开始都是由ec开启吧,怎么会是分压,没看全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开始都是由ec开启吧,怎么会是分压,没看全图纸

查了那个待机电压输出芯片的开启脚11、12脚都为0伏,正常是3.3或者5v的,这个是外部20v上拉电阻分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那个待机电压输出芯片的开启脚11、12脚都为0伏,正常是3.3或者5v的,这个是外部20v上拉电阻分压出来 ...

看到了,这个是有EN1和EN2两个,一个是EC开启,一个是B+分压,可以说也是B+检测,如果电压低了就不开启了

网友:
进水的不是严重的还是好秀的

网友:
外部20v上拉电阻分压出来

网友:
进水不好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