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不触发

楼主(2020-12-09):
新手学习主板维修中    不触发  开机排针 3.3V正常   跳帽3V正常   O_RSMRST#    3.4V正常       O_IOPWRBTN#高低高跳变正常   测IO64脚S_SLP_S3# 没有      把64脚翘起来  测也没有电压     只好测南桥待机信号了    S_INTVRMEN     3V 正常   S_DSWVRMEN     3V   正常   S_INTRUDER# 信号只有  1.7V不知道正不正常  按道理正常应该是3V  S_INTRUDER#这个信号是通过 +3V_BAT经过一个10M欧的电阻上拉   把电阻下下来测量阻值正常    现在我怀疑桥有问题    大佬们看看桥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
开始以为是IO内部短路   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    然后把64脚翘起来   发现是南桥没发送SLP3过来   SLP3和IO是直连的

网友:
我还下了13块血本买的IO   这下怕是要血本无归了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正常吗?

网友A:
你还有一个PSON没有查呀  正常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有一个PSON没有查呀  正常是5V

查了是5V的

网友:
Bios电池电量正常不?还有晶振你没测。要是都正常,我感觉应该是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个晶振可能有惊喜

网友B:
测量32.768有无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32.768有无压差

有0.2的压差  示波器测到起振了

网友C:
我修到一块ASUS的H81也是IO有高低高信号到南桥,南桥待机电压也有,晶振也起振,就没有不拉高S3,最后电池放了电就正常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一块ASUS的H81也是IO有高低高信号到南桥,南桥待机电压也有,晶振也起振,就没有不拉高S3,最后电池放 ...

放在一边了等收到有料板了  换个桥试试   毕竟已经下血本换了个IO了

网友D:
既然有触发信号到南桥,何不查一查桥的待机,
以及IO的复位,晶振是否起振,是否有压差
不妨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触发信号到南桥,何不查一查桥的待机,
以及IO的复位,晶振是否起振,是否有压差
不妨加焊下试试

桥的几个待机信号都查了   都是正常的  也加焊过桥   晶振有压差  示波器测起振了  频率正常

网友:
查桥条件,这个浅睡眠待机正常3.3v才对

网友:
晶振是否起振,是否有压差,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触发信号到南桥,何不查一查桥的待机,
以及IO的复位,晶振是否起振,是否有压差
不妨加焊下试试

南桥返回的SLP#S3信号有没有呢?

网友:
查一下USB相关器件,看是不是把SLP_S3#信号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