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一个管子WCM 53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0-12-09):
查询一个管子WCM 53可以用什么代替,百度查不到。

网友:
有些管子就是不好找资料。。

网友A:
NX7002AK单N沟道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X7002AK单N沟道mos

谢谢了,还是小白一个,不能理解这些小东西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还是小白一个,不能理解这些小东西的参数。

一般这么大mos用作隔离保护,起开关的作用,控制极给电,另外两脚会导通

网友C:
wcm标识,就是7002场管。可用标记为K72,702,7002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wcm标识,就是7002场管。可用标记为K72,702,7002的代换。

谢谢回复指点,非常感谢。